大家看看这个屏还能修吗?

楼主(2013-02-19):
dell198wfpf

网友A:
应该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屏的问题

屏反应慢,   就上面三分之一

网友:
如果是我就不修这种故障,没那个设备和那么好的手工

网友:
屏的问题 应该是群创屏.有专业的设备就能修

网友:
这个屏报废了,,不是都有专业设备的,,

网友:
拒掉坏的那一片

网友:
屏坏了,工厂可以修,没有维修价值,报废吧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是屏的问题!

网友B:
这个屏一般可以修好的,连接几条线就好了的。

网友:
遇见这问题  我一般都是换屏,修着也麻烦  主要也不便宜

网友:
换条好的屏线排除其他原因,就应该是屏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屏坏成这样还想修呀

网友:
确实是屏坏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屏一般可以修好的,连接几条线就好了的。

真的吗?其他都说修不好了

网友:
这机子我也遇到过一个一样的。机型和故障都一模一样。判断是屏坏了。用户没修拿走了。楼主哪里人?山东淄博有一家叫永鑫的修屏幕的店。再就是北京有一家专业修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的吗?其他都说修不好了

绝对可以修好的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是屏的总是,屏上的摸块坏了,有些可以修要看屏的结构。在深圳有几家修这个的。成功率比较高,

网友:
呵呵只要你懂得液晶屏成像原理就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