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G31跑D1-98-E0

楼主(2013-02-19):
V星G31跑D1-98-E0
供电正常
按压cpu座有2回可以跑完全码【按了十来次,手都酸了】
能不能确定100%是cpu座问题775平台

忘了讲,时钟、复位、cpu工作条件、内存工作条件都已满足!

网友:
有专门测775CPU座子的测试器 你可以买个试试

网友:
我有的775带灯测试座才买的
测了灯统统亮的

网友:
是北桥的,E0是抓不到内存,INTEL的内存是由北桥管理的,可能你按CPU座的时候板子弯了,跟着北桥接触良好,干北桥吧

网友:
我本来是按压的北桥,因为跑E0是没抓到内存,775架构内存通北桥。按压很多下没点好转。
而且也已经用DDR2带灯测试卡测过A、D线上的灯都是一样亮的
看了论坛的帖子才压cpu座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谢谢各位!板子客户拿走了,没修好。不过还想清楚原因,有时很怀疑自己的维修思路

网友:
刷个BIOS吧,你这些码,好像连U都没过。

网友:
我这儿只有TOP2005刷不了这个bios
穷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