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L650 intel i3开机不断重启维修。

楼主(2013-02-19):
一台东芝 Satellite L650笔记本,Intel i3 CPU, 开机后不断重启,电流大概0.3-o.7A. 焊下CMOS电池,用镊子短接线路板上的电池两个电池接点数秒,通电测试,故障排除。焊回电池,测试多日正常。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多一个经验

网友:
还没遇见过。。。不过来时谢谢分享    有可能是个通病

网友:
学习了....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看来是新款通病问题了

网友:
真正意义上的放电!

网友:
看着有点假,有灌水的嫌疑。

网友:
这个很正常,就是放点CMO回复出厂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