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amd 独显的 加电不开机

楼主(2013-02-19):
cq40 amd 独显的 加电不开机 做了北桥还一样 是bios 问题么
不开机

网友:
你能说详细一点吗- - 是NV显卡还是ATI... 有CPU的话 先换个试试

网友:
做北桥前后的电流有什么变化?是多少呢?

网友:
灯闪了几下?

网友:
加电不开机? 是上电屏幕不亮吗?电流,CPU_PG,复位情况请补充下,要不很难给你意见的

网友:
楼主要提供详细的情况 不然怎么帮你呢

网友:
楼主电流的上升情况可以补充一下吗

网友(2014-07-01):
做北桥不行的,要换北桥

网友:
说的这么不清楚,帮不了你

网友:
是电流上不去吗?

网友:
cpu坏的挺多哦

网友:
杀显卡OK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做了还是一样吗 直球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