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61GW数字模拟不停切换开关

楼主(2013-02-19):
三星961GW,故障现象为左上角显示数字模拟不停切换,指示灯伴随切换一亮一灭,有时又能正常使用。客户反应之前在别处有换过板,是什么板也不清楚,后来相同故障又修了一次,自维修后菜单MENU键就不能用了,其它正常。     开工,先排除按键板开关,拔掉按键板,故障现象还是一样,再检查电源板看有没电容鼓包引起驱动板工作不正常,目测没异常,为保险还是把电容都更换了,结果还是一样,现在只能怀疑MCU程序坏了,搜了下论坛没有该程序。。。只好到淘宝上买了个,测试OK,MCU资料已发到资料区给有需要的朋友。

三星961GW  MCU程序

网友:
我一向都是直接叫人发回来换的,记得我写个一个的,但是心蕊片坏的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程序问题,谢谢楼主程序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