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 不亮

楼主(2013-02-19):
今天接了台HP CQ42   i3的CPU  待机正常  开机走0.62 掉电回到带机0.01  然后几秒钟后有0.62-0.01  循环  请问我应该怎么去修

网友:
电流偏小   看有什么电压没出来没

网友:
搞南桥吧,这机型G4的好像都给南桥加了个散热器。

网友:
不是吧,这样会扩大故障的,太武断了。估计你修的一修机,真没人二修能修出来的了

网友:
听二楼的,先量各电感阻值,再量电压,应该是缺电压掉点

网友:
我想也是有电压没有出来。欠压保护了。

网友:
好像没过内存

网友:
掉电 应该是少电压

网友:
楼主描述现象好像是,机器没有检测到什么硬件,平凡重启,动南桥吧,和什么电压没什么关系。

网友:
南桥试试看

网友:
楼主先刷bios试一下。

网友:
我感觉也是欠压。因为掉电后没待机   掉电后有待机还能在触发  还有掉电后不断重启   分别是    短路     缺信号(原件坏也可能)    欠压

网友:
先刷个BIOS ,不行的话,烘一下南北桥试试看,南北桥应该集成的吧

网友:
众说纷纭 估计楼主也晕了   一步步来先侧各个电压是不是出来了  都有就用风枪  给桥加热  用手压着触发  试试    再不行刷下BIOS吧、

网友:
这种机器好难修哟不知道楼主现在修好没有呢

网友:
这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某个模块电压不正常,查查是不是少电压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两种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 BIOS 和 显卡 因为我本身用的就是 CQ42  我的显卡和BIOS都坏过

网友:
而且这款机器有这种情况就是 开第一次开不起来掉下去 然后过一会,会自动起来就不会掉电了

网友:
先确保电压正常,再RST,支持跑码建议看下开始跑U了没,如果有跑码建议查下PCI数据线

网友:
你自己要多动手。信息多给点我们才好帮你。先量电压。在刷BIOS。在你觉得有可能坏的一一代换

网友:
先刷BIOS 这款机器BIOS 北桥 出故障的多

网友:
我都看晕了。但是感觉还是差电压

网友:
生做北桥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