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内存问题还是显卡问题

楼主(2013-02-19):
主板型号GA-52L-SE3 这个板子,在不插显卡的时候。代码跑到25就不跑了(不挡代码)。此时键盘大写和数字灯可以按亮按熄、
插上显卡一起C1-C3循环。大概20秒,然后跑25。就是显示器不显。

内存几个供电无异常。高手给点思路吧

网友:
键盘能闪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也会循环跑马,换几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一试吧。。在不好可能就是主板电路问题了吧。。或者加焊显卡、、反正我现在是没遇到

网友:
不带集显的主板真的很麻烦啊,建议楼主换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你先换一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显卡 内存一个一个换,不行在查别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