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0BW 故障修复

楼主(2013-02-19):
今年开年的第一个显示器,客户反馈每次开机要很久才有显示,带过来一看  按开关 电源灯闪 不开机。  拆机一看高压板是这货,淘宝价格20左右,想着要不要换(懒得跑电路了)。  这时突然看到高压板右下侧有两个电容怀孕了。。  一个16V  一个25V的都是1000UF的,没事就拆了换掉。试机OK。至此维修完毕。又省了淘宝运费等。  具体位置是铝制散热片正下方的两个。   三星的应该蛮多这个问题,我一般都懒得搞 直接换。这次做个记号

网友:
三星的散热片和电容挨得太近了,所以电容很容易坏!

网友:
通病呀,个个都想每天看到的机子呀

网友:
韩系和台系的电容太容易坏了 ,特别是开关电源输出端的电容太容易坏了。不得不佩服日系的电容耐用性要高好多。

网友:
我年后  修了  2个 AOC的   拆开  第一眼  都是  滤波电容   450V   100UF

网友:
又学一招!感谢分享.

网友:
450V100U 电容我感觉坏的也不多啊 。一般也就是高压进户能坏的。

网友:
三星的机,坏电容正常。

网友:
确实如此,25v1000uf之前学习的时候就看过相关资料,上次改板后屏出现干忧,也是拆了这两个电容解决

网友:
天天都有这种机子就好了

网友:
维修就喜欢碰上这样的机子 轻松啊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