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00pa方屏液晶显示器如何拆解,麻烦给你图,谢谢(已解决),无法开机,麻烦给

楼主(2013-02-19):
如题,没螺丝,不知道如何撬开,给个图解最好了,谢谢

网友:
不好意思,自己刚才捉摸着,给拆开了,我把图传上来啊

网友:
四个边,每边有五个卡扣,用PCI挡板给撬开的,这个东西不错,呵呵。撬开后放的图。显示器通电后,开关那的几个按钮全部失灵,过会后就自动关机了,然后无法打开。面板失灵,正在查询问题原因,大大们知道的告诉我怎么维修。

网友:
居然是LG的面板

网友(2014-04-25):
你上面程序是好的吗?帮读一下把    我需要

网友:
屏很好拆的 但是有些不好装

网友(2016-05-09):
没搞过这个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