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用过PC3000强盗中文板

楼主(2013-02-19):
有谁用过PC3000强盗中文板?我用XP系统怎么近不了DE?

网友:
强盗版的xp下de不可用的,只有win2k下可用

网友:
好像没有WIN2K,有一个WIN98

网友:
是在WIN98那里可以运行吗

网友:
我更掺都没有 见过

网友:
一般的PC3000机器硬盘都自带三个启动项,第一个是进入PC3000的维修模式,在XP系统下运行,第二个菜单是进入DE模式,在windows2000下运行,第三个是纯DOS选项,进DOS下运行MHDD等DOS环境下使用的软件!有可能是引导BOOT.ini 破坏了〉

网友:
都没见过pc3000哦  很强大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