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11

楼主(2013-02-19):
今天客户那来一台东芝M211笔记本,说是用电池可以开机,单接上适配器通电就保护,想想应该是超级电容的问题(很久以前遇到一台机器故障大概一样),在CPU旁边加了两颗330电容OK.

网友:
会再出问题的吧??这样容易返修哦

网友:
前几天也接了台M215,直接拆下键盘,把大电容用剪刀剪碎,补上6个330就可以了,加电容的话,估计会返修的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很多这问题,有时懒的拆,也是直接加电容上去,也没见返修

网友:
我修了几台了,还没有返修的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