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软件]
WD ROM生成WINHEX脚本

楼主(2013-02-19):
      在数据恢复中,经常会遇到电路板损坏,或者ROM芯片被人调换的情况,此脚本用做通过盘面ROM模块的备份重组出一个适合原盘的原生ROM文件。
     原理:PCB 板上ROM芯片内部包含硬盘磁头映射图,引导设配器参数等代码,WD公司把这些代码也用做模块来划分,并且在盘面的固件区,有一份完整的ROM模块对应备份,更换上新的PCB后,只要可以就绪,维修软件能读取固件区01模块表,就可以读出ROM备份模块: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9共7个模块,然后用这个脚本进行自动重组即可生成ROM文件。

WD ROM生成脚本.rar

431 Bytes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128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不用那么麻烦  能读固件的话 先看11号模块  然后写个对应的rom就可以了

网友:
好的资料都要金子啊,不好办啊

网友:
正在跟罗老师学数据恢复,那这样的话,是不是换板可以不用换ROM芯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