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开机或开机死机问题

楼主(2013-02-19):
一台富士通610NU2晚上开了一夜,第二天下午开机后不到2分钟死机了,反复开机几次有时进入系统,有时进不入了系统,有时什么也不显示,拨掉内存后也不报警。请高手指点这是哪儿的问题?谢谢!!!

补充内容 (2013-2-20 10:38):
板子清洗过了,散热也没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和我一样,,,求指教

网友:
散热不好吧?或者风扇异常?

网友:
将板卡清理,重插试试。

网友:
CPU散热不好、或者北桥,南桥

网友:
散热问题可能较大!

网友:
散热应该没问题,重新上的导热硅脂。如果说散热不好的话应该中途死机呀。

网友:
散热问题清灰试试吧

网友:
接触不良 ,清理一下,重新差别一次

网友:
换个内存或,测一下内存供电

网友:
会不会是硬盘有坏道啊 我的就是硬盘坏道经常死机 启动卡壳 不显示桌面 用侦错卡检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