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60不触发修复(进水机)及BIOS

楼主(2013-02-19):
型号:联想Z360
CPU6200 HM55芯片组
板号:DALL7AMB6E0,REV:E

一同行拿来的。机器进了水,但是同行自己拆了。把进水的洗刷干净了。。其实郁闷的很。洗刷了。我不好找问题啊!!!
不管了。拆机后。通电,待机0.0001 开机不触发。开机键有3.3v供电。按开关NBSWON#有跳变

测的,IO的供电,ACIN ,复位都有.测了时钟下供电1点v应该正常,由于没有示波器所以也不清楚到底坏了没!!!!
然后量了NBSWON#也有3.3v。说明开关没断线
在测S5_ON 无电压????这里就不对了。广达的板子在IO正常工作之后首先会发出一个S5_ON来开启南桥供电!
量到这里,由于前天修了一样的广达机器也是没有S5_ON 最后是BIOS问题造成的。

所以先下了个EC的BIOS 。刷了后涛声依旧!!!量了下S5_ON阻值,正常, 这里就郁闷了。照理来讲BIOS也刷了。IO供电复位都正常,应该要工作了啊。烟抽起,放松一会!!
又继续,,现在还不触发,供电复位都有,可能2个问题的存在性比较大,第一,IO本身有问题,第二晶振有问题!!
没办法了。手头这个IO多的是,先换一个IO吧!!过了一会儿,我把IO换好了。
结果还是涛声依旧!!
相当郁闷了哈!!没办法,至少换晶振了。找了个32.768的晶振搞上去!!!
结果是相当惹人爱的。。开机OK了。。可是电流到1.1的样子不动了。然后掉电!!!!测了下各组供电、显卡供电没出来!

芯片供电是有的。而GFXON没有!!!
有想了下。刚才我刷BIOS的时候把U8也一起给刷了。难道是BIOS问题!!于是乎又把U8刷成原版的装上去。
再开机器刷刷的跑了。。
此机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
最终问题归根于IO的晶振!
顺便也把此机的BIOS都发上来吧,如果朋友们有需要可以下载下

网友:
你应该在刷晶振的时候你先测一下晶振的组织是否短路  或者晶振是否起振了

网友:
楼主不是说了嘛没波波

网友:
下载个BIOS,正好修道,

网友:
学习了,很详实

网友:
相当的给力

网友(2013-04-01):
请问楼主 S5_ON
电压待机就有吧,广达这个设计跟别的不一样呢?

网友:
S5_on开启南桥待机电压。EC正3.3正常 检测ACIN,有时钟复位就该出。
LZ思路清晰,先考虑刷BIOS,避免维修范围扩大。

网友(2014-08-15):
恩  谢谢了  下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