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不显!!

楼主(2013-02-19):
今天接一本,电流跑0.75A不动,内屏和外接都不显,加悍显卡,刷bios都不行,对了内存拔下来和插上电流没什么变化。是不是是北桥问题?还是内存有问题?各位帮帮忙吧!!!!
刷BIOS

网友:
查复位,时钟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吧。。。再加焊一下试试!

网友:
显卡坏了吧。??换个试试。。

网友:
没法修了 换班吧

网友:
电压是基本 检查一下电压有没有都出来 PG信号有没有到位 另外一定要看下时钟有没有正常工作,

网友:
可以看看 显卡是哪种显卡啊,加含有时候是不得行的,把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排除好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