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60一半黑一半白。

楼主(2013-02-19):
求助是屏的问题么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换之久知道了  估计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先刷下屏,再来硬的

网友:
屏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个人感觉是屏坏.换了试下

网友:
应该是屏坏了

网友:
一定是屏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台式19液晶屏(联想)的有一个分屏键,但不像楼主图两边对比那么明显,

网友:
怎么看都像反相呀.

网友:
换屏试试就对了

网友:
换屏,在刷屏

网友:
这个屏非常多啊 换个试试。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屏坏了,不用换了

网友:
直接试一哈就好了是

网友:
这么艺术的屏留下做纪念吧,不修也罢。弄个分屏软件,一边彩色一边黑白,挺好

网友:
这难道是   黑白电脑?

网友:
如果是笔记本的话,屏线也会造成这样的想,如果是液晶屏,那就应该是屏坏了,换一个试试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