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十种办法用尽。依旧活不了,真是硬骨头,特来求救

楼主(2013-02-19):
        今天县里发来3个笔记本. 一台宏基的一看就知道显卡问题,丢一边,因为简单,在看看一个联想的开机结果暗屏,算了更不修了,留给老板他自己修去,一个方正的笔记本,不开机,好我喜欢遇上美人了,
      马上几下把方正T4001G 给拆开了, 插电发现自动开机电压上到0.3几又马上掉了下来, 一直重负,先测量下 3V5V待机吧,结果没有,马上找到控制待机的芯片,因为自己最近买了示波器,马上打了下G级, 结果没有波形,马上查开启信号,结果没有,   在查芯片的供电,+VIN。电压竟然没有,自己开始大笑,哈哈哈哈可以修好了,
      找出图纸一看,VIN去了好多地方,给了好多上管供电,这怎么办断开发也实在太慢了,就烧吧,
     吧电压挑到个17V吧   ,电流搞到2,5安 。开烧了 ,结果发现北桥,和南桥发热,心里顿时慌了,19V怎么搞进桥里了,马上不烧了,不然这么大的电压把桥烧坏了呢,
       好吧 ,还是用断开法吧, 一个个启下来, 很快,当我吧PQ20娶下来的时候,发现VIN不短路了,一看是一个上管,G级连着PU7,一个产生1.05V前端总线电压, 所以北桥会发烫,直接19V进了桥里面了,信号北桥没问题了,
      自己又开始大乐,换一个管子就好了 ,到时候可以找老板邀功了,马上换了一样的N够道管子上去了,
   结果意外发生了,一插电,结果故障依旧呀,天呀,,,,,马上测量了下 ,管子又击穿了,
        慢慢思考了,是不是型号不对, 刚好找到了一样的 管子  就连芯片都找了,马上,上下管和芯片一把换掉,
    插电,意外再次降临,故障好是依旧, 在换上管,前后 ,也不论什么管子换了10几个都一样击穿了,
      是不是后级短路,马上把1.05V  出去道路中的 PL10给拉了下来, 这样子就个管子产生的电压 就只能在这么小的范围里。
          在换上去一个管子,没想到还是烧掉了,这没办法了,在换上去一个把G级翘起来看看, 结果一插又烧了,
         怀疑是不是VIN的问题,我就飞线吧,从住供电接了一个电压 吧 PQ20的4个D、级翘起来 单独飞了一个电压上去
       插电没有烧, 高兴呀, 那心情可好了,一开机结果又掉电,结果又烧掉了,
       天啊,这骨头也太硬了吧,高手们,帮我想想看,教我怎么收拾它,在下感谢各位,  我附上图纸一边高手看看,分析下,

网友(点评):
以后再发这种只有自己看明白的标题的文章 直接删除

网友:
管子拆了阻值正常吗,可能电容也有问题

网友A:
是不是芯片输出有杂波,还有场效应管的G级不能悬空的,会直接烧!

网友B:
是不是芯片PU7有问题啊

网友C:
楼主你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吗? 全是错别字啊

网友:
4个电容没问题,因为我从接了别的19V,      把电感拉掉,阻止100噢,  接上电感27噢,  前端总线阻止本来就很低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芯片输出有杂波,还有场效应管的G级不能悬空的,会直接烧!

换了一个芯片,  故障还是依旧,应该跟芯片关系不大了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芯片PU7有问题啊

我也觉得是 ,可是难道还在买一个换上去试试,吗。   没多大把握,不想乱花钱,怕失败被老板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吗? 全是错别字啊

呵呵 0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E:
查自举电压看看是多少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查自举电压看看是多少

5V  正常。 刚才我把芯片取下来插电发现也还是短路。  这说明跟 PU7没关系了。 我又把 PL10取了下来。  也还是烧。  这跟后继也没多大关系,  矛头又指向VIN。 可是我从别的 接了一个 19V 也烧  真晕了  什么问题呀

网友E:
换电容试了吗?

网友E:
还有查下管相连的那个选频电路RC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有查下管相连的那个选频电路RC电路

TON  开关频率脚吗  就连这一个1M的电阻,  当然我测量了 也是1M  19V 过去成了17,8V   应该是正常呀  。   VIN ,电压更是正常了,  因为换上一个上管,我把D级全翘起来了,从待机电压的VIN飞线接了一个VIN过去了也还是一样。 也还会烧, 真让人无语的机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电容试了吗?

哥  VIN的那个4个电容我用了一个简单方法排除了是不是哪电容引起的问题。  我把上管D级 全翘了起来接了一个VIN  从待机接过来的,待机正常所以那里的VIN也是正常,  结果也烧掉了,

网友F:
你先把上下管取下,上电看看PU7的DH,DL有没有输出波形,波形正不正常,还有彻底查一下倒底哪里还存在短路,先排除了短路才能进一步修啊。PC56 ,PR146也要量一下正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先把上下管取下,上电看看PU7的DH,DL有没有输出波形,波形正不正常,还有彻底查一下倒底哪里还存在短路, ...

这个办法 很好  值得试试。  PC56  没呀

网友(点评):
看错了,是PC66

网友:
还有地方短路

网友G:
烧上管的一般真的是电容滤波不良,电感旁边的多注意下,反馈电路多注意下。另外查查PQ20的G极是否开路,开路也会烧的。

网友:
谢谢 提示 有了 思路 马上查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烧上管的一般真的是电容滤波不良,电感旁边的多注意下,反馈电路多注意下。另外查查PQ20的G极是否开路,开路 ...

照你说的  我看了下 周围电路发现PR146. 阻止不对  8.5K  那么小 ,应该会响  结果不响。阻止竟然是8.5千K      马上把电阻取来来 换一个上管  结果真的就不烧  了  这是为什么呢

网友(点评):
图上标的8.5K是8.5K欧姆吧。你这里说的K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H:
以上楼层师傅说的都可能造成你上述故障,如果都不能排除的话,建议你换一个PL10试试。”型号必须一致“

网友I:
vin相对来说是“强电”,这个地方都搞接来接去、翘来翘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vin相对来说是“强电”,这个地方都搞接来接去、翘来翘去

呵呵 没关系  主给点好修。 就怕搞到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以上楼层师傅说的都可能造成你上述故障,如果都不能排除的话,建议你换一个PL10试试。”型号必须一致“

兄弟  烧管子的   问题 修好了  是 PR146阻止变大 导致的   现在开机掉电了。 别的问题了  诶 问题可真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照你说的  我看了下 周围电路发现PR146. 阻止不对  8.5K  那么小 ,应该会响  结果不响。阻止竟然是8.5千 ...

这是第三次有人说电阻阻值变小了

网友J:
引用 网友D:
换了一个芯片,  故障还是依旧,应该跟芯片关系不大了吧,

芯片的反馈电阻正常吗?我修了个华硕机器也是和你这个现象完全一样,后来一查反馈有个电阻变无穷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芯片的反馈电阻正常吗?我修了个华硕机器也是和你这个现象完全一样,后来一查反馈有个电阻变无穷大了

呵呵  兄弟 我也修出来,  可是你说出来太晚了 , 不过没关系,已经把那个问题解决了,也是那个电阻,阻止变得很大,

网友:
乱修一通,思路跟操作手段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照你说的  我看了下 周围电路发现PR146. 阻止不对  8.5K  那么小 ,应该会响  结果不响。阻止竟然是8.5千 ...

反馈电路其实就是个比较电路,很多电压都是以此为依据输出的。

网友:
貌似不行PR146本来就是8.25K,你改成小的了不烧上管了,也只能说明后极负载比实际的大,属于微短路现象,仍需要你查1.05V的后极。

网友:
反馈电路的问题吧】

网友:
像这种问题换了2个mos管还是烧的话,马上就要查检查电路和精密取样电阻这些了。

网友:
  今天县里发来3个笔记本. 一台宏基的一看就知道显卡问题,丢一边,因为简单,在看看一个联想的开机结果暗屏,算了更不修了,留给老板他自己修去,一个方正的笔记本,不开机,好我喜欢遇上美人了,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19681-1-1.html直接说不开机,不知楼主前面这两个机子想证明些什么,生意好还是...?
在换上去一个管子,没想到还是烧掉了,这没办法了,在换上去一个把G级翘起来看看, 结果一插又烧了,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19681-1-1.html
不烧才怪!!

网友:
g抬起来能不烧吗 现在LZ发现问题了 顺着G修就行了

网友:
边上的电容都看看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有啊,你什么图纸没有看到PR146

网友:
我上次也有一台这样的,没修好

网友K:
早知道也来问问了 哭

网友:
修好了  就是  连接 S极的  一个电阻阻止变大 引起的  其实这是好修 把芯片周围负载全测量下 问题就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早知道也来问问了 哭

呵呵 可以问问我  我 QQ958322464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个,电容问题啊

网友L:
典型反馈电路有问题~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典型反馈电路有问题~~!

hehe  我 缺少经验  才 搞一年

网友M:
最终修好了没有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M:
最终修好了没有啊

那个 老烧  上管的 问题 修好了 ,  可是现在 掉电, 现在 也 辞职了就没去修了,现在想换个店做,因为工资太低

网友:
你很牛啊   好修的不修   专门修难的么。你用17v烧机,桥会不会被你烧挂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5V  正常。 刚才我把芯片取下来插电发现也还是短路。  这说明跟 PU7没关系了。 我又把 PL10取了下来。  也 ...

芯片取下来插电不好吧

网友:
连烧两个的时候就要认真检查了,还好修出了 来了。

网友:
搞不明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个 老烧  上管的 问题 修好了 ,  可是现在 掉电, 现在 也 辞职了就没去修了,现在想换个店做,因为工 ...

做这一行的工资都不是很高啊

网友:
受教了,呵呵呵

网友:
这种问题是最烦人的了。要有足够的料件才行啊

网友N:
引用 网友G:
烧上管的一般真的是电容滤波不良,电感旁边的多注意下,反馈电路多注意下。另外查查PQ20的G极是否开路,开路 ...

老师你这几个注意,得要查多少东西呀

网友:
G级不能悬空

网友:
顶一下,看一看

网友:
下官控制级断线?

网友:
反馈也会引起这个问题,

网友:
芯片取下来插电,这板子就烧的差不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老师你这几个注意,得要查多少东西呀

十多个吧,修电脑就是这样的,很多种问题都可以导致同一种现象发生

网友O:
楼住,不知道你修机器有没有章法,谁叫你把场馆的G级翘起来的,那样他会直接导通的,记住,上下管的控制及不能悬空

网友:
论坛多发这样的帖子好啊,交流学习,各抒己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楼住,不知道你修机器有没有章法,谁叫你把场馆的G级翘起来的,那样他会直接导通的,记住,上下管的控制及不 ...

我 也是  实习生,  是一个 也是搞维修的人 跟我说我的  我就照做了  没注意别的  谢谢  提醒

网友:
看着楼主修的挺纠结的,思路不清晰啊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要仔细啊

网友:
大家都好热情啊

网友:
N沟管的G极都敢断开,不烧才怪!!!

网友:
看了LZ开头的语气是个高手,看了正文发现我错了

网友:
看下MOS管也没用空焊和断线

网友:
呵呵,兄弟好骨气,挑机器修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