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P31B-A7 用无盘系统死机

楼主(2013-02-19):
             这块主板是无盘网吧的,拿过来 我测了一会用硬盘装系统进系统测机测了半天也没有问题,就以为钞票那么好赚,谁知道拿回去用无盘进系统就死机,以为网卡,换了故障依旧,现在怀疑南桥,各位遇到过这类问题的说一下、、、

网友:
主板应该没问题,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

网友A:
硬盘测试无任何问题的话你还是要网管重新打包测试吧
要不你就自己挂个无盘系统封包测试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硬盘测试无任何问题的话你还是要网管重新打包测试吧
要不你就自己挂个无盘系统封包测试一下。

没有他那网吧200多台机器一样的主板,我换过独立的网卡还是一样,不知道怎么解决了。自己怎么弄无盘啊??加我QQ教我一下好吗?1004102100

网友:
如果确认这台机用的主板网卡正常,网线和交换机端口没有问题的话,
加焊南桥和IO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他那网吧200多台机器一样的主板,我换过独立的网卡还是一样,不知道怎么解决了。自己怎么弄无盘啊?? ...

网上有无盘的具体教程
通俗易懂
用百度搜呀 同学

网友:
无盘进系统就死机
具体点 进到哪里死机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