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种大神 大虾请进!!急!!!

楼主(2013-02-19):
今天遇到一台客户拿来装系统的机子,客户说全格式化,可是格了以后 硬盘分区能分  系统能装进去  现在就是PE 进不去, 系统启动就卡在WINXPLOGO 画面  硬盘放其他机子是好的,求大神 各种解释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装WIN7试试,安装版的试试,可以多试啊。。。

网友:
说一点个人的遇到的这样经历以供参考 1遇到卡XP LOGO的大部分都是驱动导致的,做系统不解压驱动就是了 2 曾今遇到戴尔的E6400怎么都进不去PE最后换U搞定  3硬盘有问题 只供参考说错请不要拍砖 、或者你多试几个系统版本要是来的时候正常那估计问题不大

网友:
我觉得硬盘问题。

网友:
PE 进不去,应该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PE装在哪里的,如果不是装在硬盘中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内存问题了,拔下内存用橡皮清洁一下再插回去.
还有可能,如果你是用的急救盘(光盘或者U盘)的话,那么有可能是光盘或者U盘故障导致无法读取PE的文件.可以考虑换个急救盘试一下.

网友:
不用这么复杂,可以用别的机子把系统装进他的硬盘里,然后在他的机子上解压即可解决

网友:
装个纯净版的,或者换个内存

网友:
把集成网卡关了试试

网友:
还要换个系统试一下,系统也会导致的,然后就是硬盘或南桥了

网友:
硬盘的工作模式有没有看下,

网友:
驱动异常的可能性最大,建议纯净版全新安装,看能不能顺利安装并启动。如果还不行,就要考虑硬件问题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这问题只有自己多试。代换

网友:
楼主有结果嘛??

网友:
曾经有块主板,出现只能装WIN7,不能装XP,xp卡在WINXPLOGO 那里,还好,主板在保,修好后一切正常

网友:
最好还是换主板搞定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