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出厂预装Windows8系统改装Windows7系统,目前已知问题:

楼主(2013-02-19):
笔记本出厂预装Windows8系统改装Windows7系统,目前已知问题:

1、安装程序无法分区或分区后不能点击下一步安装
2、可以正常分区安装,但是在windows启动时,在windows logo 处死机
3、提示磁盘函数错误

解决方案
操作步骤:

步骤一.将BOOT模式更改为legacy引导模式.
SMB机型:如V,B,K,E,M系列:
1.开机F1进入BIOS,选择【restart】-【OS Optimized Defaults】

2.按【F9】加载默认设置、按【F10】保存退出
必须把原来的所有分区都全部删除后再重新创建分区,这样安装程序会自动把硬盘由GPT改成MBR
同时请提醒用户,此操作会导致硬盘所有数据清空,包括一键恢复功能也会被清除
如下图:依次选中分区,并依次点击删除,将所有分区删除后新建重新安装
如果上述操作后还是不能正常安装,请按照下面的方法操作:
1、使用Win7光盘或者U盘引导,进入系统安装界面。

2、安装界面按Shift+F10,在命令提示符窗口输入: diskpart回车
3、输入select disk 0 回车
4、 输入 clean回车
5、输入 convert mbr 回车
6、重启电脑后重新分区安装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