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前收了坏的长城Z96 帮忙分析下哪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19):
年前收了坏的长城Z96  显示器屏灯正常 加电后灯是蓝色 过一会红色  屏一直是黑色的 拆开后看了看是 驱动板 高压板分离  外置12V供电   测得驱动板12V 和5V都正常  就是不知道高压条怎么测试了 ,,,,,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暗屏,应该是灯管或高压板坏了吧

网友:
没有看  也没测试灯管的工具  有修过此故障的朋友吗  在线等。。。

网友:
把红圈内的电容换成25V470UF的,蓝圈内的保险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电容全换吧

网友:
先带换个通用高压条再判断

网友:
测个毛,直接换就ok啦

网友:
直接换一条高板条试下不就OK了,不行就换板

网友:
照4楼说的没错一般都能好

网友:
修机器 测试工具要齐全 好判断。。侧灯关要不了多少钱

网友:
搞这一行应该多备些简单的设备,这样才方便测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