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A702 黑屏。显示器指示灯不亮。

楼主(2013-02-19):
高压板输出5V 和14V都有。。。具体如上图。。。

另外按照PDF里的维修文档说不上电让检查IC802 但是我查下来发现都是所有脚都是158V左右。难道坏了吗?还是?但是最终输出14V和5V都正确的?还是图纸写错了?

另外在这个图里 T501  ,2, 3,5,6脚都是14V。但是右边的7 8脚怎么没有电压呢?

另外这个图里POWER信号都有。电压5V也有。是不是正常来说应该会有CCFL_ENABLE 会触发个电平?
但是万用表量下来不管有没有POWER都是2.5V+  不过过了一个电阻之后就0.6V+了。请高手帮忙看看是啥问题。谢谢。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了,你还考虑电源干啥,,

网友:
楼主,查查驱动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