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P33T上真U 掉电

楼主(2013-02-19):
这个板子:其他电压正常。空载时不掉电。上真U就掉电。电源IC是8802A+BD-8G,8802换过了,不行。比较头痛这种问题,有个现象。就是:在掉电前复位灯会先亮下,感觉就是要跑马就掉了。。这是哪里的问题。指点下吧
  排除CPU的问题,因为同样的板子用我的CPU都能亮的。。
谢饼哥回帖,,头痛的是上真U掉电怎么测复位啊。。

网友:
好像没说清楚

网友:
好像我也遇过这种情况,上假负载时不断电,上真U时候,就断电,后来我换了CPU电源IC之类就不断电了。
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主板不支持这U。。。

网友:
我有一块顶星的板子也是这故障,至今还放在角落里

网友:
供电呀。复位的,都测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