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HP CQ41进水维修一例(有待机电流 无3V 5V)

楼主(2013-02-19):
接一HPCQ41笔记本,进水机,拆机后进水位置如下:

另一面也有一点被水腐蚀的地方,没有拍。

看到这个情形,对于像我这种修进水机不多的选手来说,头有点大了,因为是销售二手笔记本的送来的,报了价之后,准备维修了。

经过必要的处理之后,发现PU1的第3脚前有一电阻和线路腐蚀严重,飞线接上,按电路图找个差不多的电阻焊上,IO第9脚由于腐蚀而开焊,补焊,处理之后的效果如下,焊工不好,不要见笑,呵呵。

处理完明显腐蚀线路后,开始检测对地阻值,各大电感对地正常,通电后,待机电流0.013,通过检测,没有3V,5V电压,于是检测产生3V,5V的条件,16脚VIN有正常的19V,并且17脚已经产生了5V电压,开关脚13脚EN0,有开启电压3V,但就是没有待机3V和5V的产生。

由于是第一次修HPCQ41这类的机型,对芯片工作条件不十分清楚,关于RT8205A的具体工作条件,通过电路图我只能分析出以上三点。
由于没有3V和5V,而且不能触发,于是我又检测了IO的工作条件,供电都正常,但EC_ON没有高电平,参考了论坛几个帖子,准备刷下IO的BIOS,下载了BIOS之后,进行刷写,焊回BIOS之后,上电,待机电流由原来的0.012跳到0.008,按开关可以触发了,看着电流一路跳变,连上外接显示器,亮机了。
这个机器看似挺难修,但真正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,但对于我这种不新不旧的选手,还是检测了好久才修复的,心情很高兴,电路分析的不多,只说出了最关键的地方,因为目前对我来说,想把电路分析说的比较透彻还有一段距离,还需要不断的积累才能做到,希望大家多多鼓励,如果觉得有一点点用处请多多加分,谢谢谢谢,呵呵,千万要记住的是,给我加分,不损失你的积分,呵呵!

补充一下:简单分析一下EC_ON的电路原理,这个信号连接到如下电路,从电路原理来看,是因为有了这个信号(这个信号原来没刷EC BIOS的时候是低电平),之后,PQ307为N沟道的MOS管,他的G脚为高电平,便MOS导通,把VL电压拉下来,这样因为VL为低电平,那么把PQ305的控制脚拉低了,N沟道的MOS管,截止,这样就把ENTRIP1和ENTRIP2都置高了,因为原来没有仔细测量过这里,但如果这地方分析的没错的前提下,那么RT8205A的工作条件就是再加上ENTRIP1和ENTRIP2为高电平,才开始输出3V和5V(这里请高手指点)

为了自己的学习和为大家提供正确的参考,今天我又实际测量一下ENTRIP1为1  .09V和ENTRIP2为0.99V,并且待机电流为,刚上电的时候为0.008稳定之后为0.004。

补充内容 (2013-2-24 19:39):
EC的BIOS我发到BIOS区了,有需要的去下。

补充内容 (2013-2-25 09:33):
我发到BIOS区的EC BIOS 地址是这个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18378-1-1.html

网友:
想不到这么多水锈也能修好!

网友:
分析的很好   只要ENTRIP1  ENTRIP2不直接对地,应该就出3 5V了

网友:
ENTRIP1           VL     EC_ON     这三个分别是什么   LZ  给解释一下!  我是新手!!  实际的电路还没测量过...  经验少..

网友A:
TRIP从字面意思上看是启动的意思,ENTRIP,也可以理解为开启,启动某些功能的意思,EC_ON是EC的开启信号引脚,VL从电路图上看是连接着VREG5的,是5V的线性电压,就是芯片开始正常工作后就会产生的电压。我没仔细看过资料,这些都是我个人结合以往的经验理解而来的,没有坚实的理论证据。

网友(点评):
TRIP的作用可以看芯片数据手册

网友:
修好了,还带分析。这就是牛!

网友:
维修进水机一定要心细

网友:
进水很严重,能修好很厉害

网友:
点的懂电路图很重要阿,经验也是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RIP从字面意思上看是启动的意思,ENTRIP,也可以理解为开启,启动某些功能的意思,EC_ON是EC的开启信号引 ...

嗯 谢谢你!!  LZ   还有 病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RIP从字面意思上看是启动的意思,ENTRIP,也可以理解为开启,启动某些功能的意思,EC_ON是EC的开启信号引 ...

非常感谢  你 LZ

网友:
  很好,。只是EC_ON 这里在说详细点就好了,

网友:
现在手上都还有两台进水的搞不定,头都大了。

网友:
这么多腐蚀还是BIOS问题,难得啊

网友B:
楼主:就算13脚是高电压也不会有3V5V电压的,13脚EN0只是线性开启

网友C:
进水机头疼中,一台联想保隔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:就算13脚是高电压也不会有3V5V电压的,13脚EN0只是线性开启

现在知道RT8205A的工作条件了,谢谢。

网友:
进水机子刷BIOS正常了,是什么原因造成的LZ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进水机头疼中,一台联想保隔不正常。

进水机头疼中,一台联想保隔不正常。   保隔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进水这么多地方   还是BIOS问题    难得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