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P41T LE 关机后两秒自动开机,有时不能开

楼主(2013-02-19):
ASUS P5P41T LE 主板关机后两秒自动开机,有时不能开机,IO w83627DHG-A 因为没有同型号的 就换了w83627DHG 和 W83627EHG-A都不行 又把原IO换回  南桥Intel 82801GB  也换过 原故障  怀疑是连接14针绿线的 三极管什么的 不良  但是从绿线往外没跑通有什么元件,就一小贴片电容量了也正常,往IO,南桥都没跑通,技术浅薄,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不甘心让此板变料板  32.768MHZ已换
已找到同型号IO 还是原故障  肯定是某个小元件不良造成的,但绿线跑线出来就一个电容  郁闷  求救啊
对了BIOS也刷过了

网友(2014-06-28):
跑不出线路,就直接从IO飞线到绿线,看下是不是断线

网友:
目前同板   不触发  木有点位图真他妈纠结。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