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大侠,这个零件的型号功能是啥?

楼主(2013-02-19):
就是这块显卡,下面这个5脚的原件:好像3.3V输入,双电压输出:

各位大侠帮忙给个资料吧

补充内容 (2013-2-21 12:44):
图片中的字样是DC W05

网友:
都看不清型号,,

网友:
真的看不清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个稳压模块。只要知道输出电压多少就容易找个模块带换

网友:
有可能是稳压块也有可能是门电路

网友:
应该是门电路吧,一个脚供电,一个接地,另外两个脚输入,一个脚输出吧,不确定哦

网友(点评):
呵呵 确实是门电路啊 亲

网友:
稳压模块,看不清型号,你找个一样型号的换上去试试吧

网友:
像门电路

网友:
这个电路是什么?确实 不是门电路 这个电路就是个  供电输出管 内含比较器 输入电压3,3 输出电压1,8  1.8V干什么的?我也不知道 需要问问NV达工厂的才知道,但是他是提供给显存控制器的一个电压很多卡 这个电压是直接通过显存 直接接入的 ,部分显存2.0才单独有这个    很多1.8 1.9的卡都没单独1.8V供电的管    当然 A卡 各个都是由UP770X  UP771X系列提供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