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0V大电容放电终极方法!

楼主(2013-02-19):
在论坛里看了很多这样的贴子,大概有以下几种。接灯泡,接电阻,直接短路,还有在网上买的专用工具或自制的。也有说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放电个人一直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放电。方法先打到电阻20M档点下正负极,再调到200档点下正负极。放完后再测电压不会超过5V (个人理解用电阻档时,万用想就相 于一个电阻)万用表对维修人员来说是不离手的工具,因为专用的放电工具还得找地方放,到用时又不好找。在些感谢龙徽电脑Q号****4203,因为我有什么问题不会,要他帮忙时,他总是能豪无保留的教我,也希望能看到这贴子的网友,在网友或Q群里有朋友有什么要帮忙的,自己会的能指点指点需要帮忙的朋友!(我在基地查了几十个这种贴子,没有发现和我这方法一样的,如有雷同,实属巧合。我不是为了积分乱发的,我的分很多都是买的,价格也公道,买一个图纸才合一毛钱,能多修好一个本,所有的分都回来了。我没有把握的话一般不会在基地论坛里乱说的,因为怕被版主说罐水)。

网友:
300V电容在充满电的状态下用电阻挡放电是严重错误的!!只会损坏万用表,用些小功率的负载短接放电好 如烙铁 但功率的放电那刻火花大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数字表吗

网友:
我一直用电烙铁放电,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是电烙铁插头放电,以前用螺丝刀直接放,那响弄的我哆嗦

网友:
我一直都是用灯泡放的

网友:
买个放电器了,30块,几秒就放掉了,不然自己找个大电阻

网友:
用电烙铁放电可靠和放心,特简单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买些220K的电阻?
在修板之前先焊到电解上,断电等一会就行。什么都不用做。

网友:
焊上个电阻的方法确实不错,看见过电路里有自带的但是没想过自己往上焊

网友:
我是用2.2K2W电阻放电的,这样安全,楼主的方法不赞同。

网友:
我用热塑枪放,呵呵

网友:
焊上个电阻的方法确实不错。

网友:
新人 求电烙铁放电方法~~

网友:
长期准备一个灯泡的路过  而且 灯泡有时候还能当个保险丝用下

网友:
重来不放电,为什么要放电,不碰它不就行啦

网友:
支持2楼说法

网友:
好像大家放电一般都是短接..

网友:
一直用电烙铁放电的路过又快又方便

网友:
一般也是用普通电烙铁放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