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关于电压问题?

楼主(2013-02-20):
G450,待机0.01正常,开机触发到0.02,等2秒到0.46,等2秒到1.33,无显示。测量结果为 Q5的控制端为0V,D23拆除后电压=3.3,未拆除下电压为0.3V,不正常,USB测量都正常,请教下,Q5的控制电压直接去显卡内部,那么什么情况下会不发出这个电压呢?显卡已经更换新的,还有就一个不明白,D23直接有IO控制输出?这个是亮度控制电压,为什么会拉低呢?测量显卡供电1.8和1.1都有,内存供电1.5正常,0.75上啦电压正常,有知道的给说明下。谢谢,或者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给指教下。

网友:
早上路过  我的一台自己老是待机

网友:
开始是什么问题 显卡坏了吗? 换了显卡 可能需要重新刷写bios

网友:
更换显卡前的故障一样。

网友:
先前同行有遇到过说是USB短路会导致这个现象。可是我测量了U口都是正常的,所以想来问问大家,还有什么会导致呢?难道是缺少电压,测量过了都有啊,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啊,楼上说的刷个BOSS,已经刷过了。还是一样啊。

网友:
有短路的地方,要不想不可能一下跑哪么高

网友:
这个机器就是那个电流的,应该是正常的,我就是不明白控制级受控端,需要什么条件。谁知道啊

网友:
来个帮下忙看呢!!

网友:
谢谢拉,好好学习天天向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