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板上缺了的是什么元件?

楼主(2013-02-20):
这是ALK—F66上音量调节按钮上的电路板,其中一个带转动柄的三脚元件给弄烂丢掉了,请问这个带转动柄三脚元件是什么来的,是电位器吗?如果是,能随便搞个上去替用吗?

网友:
是电位器,要看阻值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上面说法!!!

Rngon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是一种开关,板上不是有K1 K2  UP上 DW下

网友:
不是电位器,是一种旋转开关。楼上正解

网友:
应该是电位器   用  50k 或者 100k的电位器 就可以

网友:
电位器。没错。

网友:
后面是什么样子的?可能是一个电位器,最好看看那面。

网友:
是个电位器,调音用的!

网友:
把后面的图传上来,,,

网友:
我以为应该是个滚动编码器,类似于鼠标滚轮上用的那种东西

网友:
应该是电位器 一般是50K的!

网友:
我弄了个外形跟原来一样的东西,据说是编码器上去,一点调音效果都没。弄了个一般电位器上去,也是没有调音效果。只怪那东西丢得早了,现在想去配一个都没办法。

网友:
应是一个电位器50-100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噢,谢谢!请问这种开关叫什么名称,我想买一个回来,但报出名称

是编码开关也叫脉冲电位器

网友:
音量调节开关吧

网友:
一般50k,至少我的音箱里是50K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