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芯片四周的红胶和黑胶怎么去除

楼主(2013-02-20):
我有个想法,用甲苯这样的强力溶剂不知道能不能融开,希望试过的人指点

网友:
有专用溶剂!很好搞定的!

网友:
關鍵字:  "BGA 除膠液"  有點貴就是了

网友(2013-03-22):
不有除的,先抹油,上BGA,调到245度,到温度后用摄子尖插入芯片底下,用力撬起,下手要快,准,不要拖泥带水就行了。不过这样拆,芯片一般会坏的,不能重植了。

网友:
不用除胶的,先抹油,上BGA,调到245度,到温度后用摄子尖插入芯片底下,用力撬起,下手要快,准,不要拖泥带水就行了。不过这样拆,芯片一般会坏的,不能重植了。

网友:
用BGA可以拆的,讯维共享有视频,你可以去找找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