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安装系统卡死

楼主(2013-02-20):
前几天收到一本acer4741G本子,因为上不了QQ,机子很卡,想都不想重装系统,一重装很慢,检测硬盘有78个坏道,跟客户说硬盘坏了,换了新硬盘,安装系统稍微快点,但是进系统还是卡,换了内存也一样。
坐等哪位大哥解答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遇见过,应该是系统版本问题,换个版本系统安装一下试试,或者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看!!

网友:
建议检测一下电源看看

网友:
摸下有没有芯片发热 把光驱无线都取掉看看

网友:
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,都是光驱导致

网友:
以前遇到一台,装上电池机器就很卡,拿掉就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