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主板温度高掉电

楼主(2013-02-20):
一台I3的笔记本HP dv3 I3独显主板温度高为59度一开机就59(为软件测试值).CPU和显卡都正常。用一会掉电。图纸上没有看到主板温度检测电路。主板温度检测会不会是在桥里?

网友:
59度正常吧  掉电通常都是cpu和显卡温度过高导致的 ,是不是螺丝没上好啊

网友:
一般测到主板问题上的温度都是表现出在南桥上面

网友:
怀疑主板温度问题就看主板温度有没有一直在升高

网友:
用鲁大师压力测试看看到好多度断电 不上80度 不会是温度引起的哟  可能是供电方面

网友:
这个温度应该还可以,楼主这个是不是供电不稳定引起的。

网友:
光板加电 看看时间是不是能延长     掉电 如果是不到一分钟就掉点 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 如果用了几十分钟 可能是散热不良 或者某个附属的芯片 有问题 过热导致的  还有 看看电池的掉电时间和电源是不是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