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id上内存掉电

楼主(2013-02-20):
今修一个华硕K40id的笔记本,插上稳压器电流显示0.36-0.93-1.2-0.11-0.02瞬间就掉电了。拆开电脑,拔掉外设,当拔掉内存在开机时,电流不掉了,一阵惊喜,以为是内存不好了,马上换个新的,一开机,又掉了。只有一个个测量了,各电压正常。无意间上内存测量时,碰到了it8500e的128脚,电流不掉了,不过只有0.78,就是不动了,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。不知道各位师傅有没有人修到过类似的问题的。

网友:
最好用示波器先确定是哪一路引起的掉电,再对症解决。

网友:
加内存掉电难搞啊

网友:
我有一台方正的就是

网友:
这机器,这故障,又是难题。

网友(2013-03-27):
本人也有一台现象一样! 可惜没波波

网友:
我有一台联想B460的也是这样

网友(2013-05-06):
问下。这机器修好了吗。我正好有一台一样的问题。桥显卡都搞过了。一样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