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不显示问题

楼主(2013-02-20):
有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0,可能是摔过,开机无显示,但屏幕有反应。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,风扇转,键盘也有反应,。是不是显卡坏了呀,求高手指点!

网友:
当然 直接上BGA吧

网友:
电流跑多高呀?要是蛮高那显卡的可能很大!

网友:
这个不太好说,原因有多方面的。

网友:
你可以用排查法查查,既然认为是显卡问题,找一块显卡插上试试,如果不行那就不是显卡问题了,再逐一排查了

网友:
这个板独立显卡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