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个场管怎么供电的

楼主(2013-02-20):
昂达945,内存旁边只有一个FR3707Z,测量G是5伏。D是1.8伏 S是1.5伏,怎么会这样啊,两个场管加电感常见,单个供电不知道他原理

网友:
一般也是差不多的,旁边应该还有PWM芯片吧,就像总线供电一样的啊

网友:
楼上言之有理

网友:
有两种方式,一种是用一个稳压芯片做恒压输出,加MOS管可以增大输出电流。另一种就是单管振荡稳压输出!
主板上常见的是第一种输出方式,通常用一个LM358做稳压源,用MOS做大电流输出。这种方式测量各脚与楼主测得的值相似,即控制脚和输出脚之间有大约0.3V的压差。
采用振荡稳压输出的通常带有线圈,很好区分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同意,总线上经常采用第一种,单管一般不采用PW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PWM电路场管周围应该有线圈电容之类的吧

是的,会有,可能我说的不完整,哈哈

网友:
如周边无电容电感,则不是PWM供电,楼上已说是采用运算放大器+场管的方式供电,楼主不妨顺着场管G级跑线就能跑到运算放大器

网友:
N MOSFET VGS>O ON P MOSFET VGS<0 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