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35G曲折维修

楼主(2013-02-20):
Acer 4535G,AMD的,ATI的显卡, 开机,屏不亮,用风枪对着显卡加热下能显示了,后直接上BGA干显卡,亮机。。但不进系统,安装系统也安装不上,装XP一直停在安装驱动时等待扫描硬件的地方不动,安装WIN7一直停在滚动条的地方不走,换CPU,换内存,换硬盘都不行,求救!!哪位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重植一下或换个新的

网友:
全部不打驱动试一下

网友:
外设全部去掉

网友:
我现在裸板测试的,所有的都去掉了,还不行

网友:
换新的显卡了

网友:
拆下来重新直球看看

网友:
ATI的显卡 出故障率不太高

网友:
那就换个显卡啊,

网友:
全部外设干掉裸装看看

网友:
检查现存吧

网友:
直接换显卡吧

网友:
换个显卡 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下载刷了,故障依旧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tid=615711#lastpo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