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动PFC电压测试点有那些?

楼主(2013-02-20):
这个是主动PFC 把?但为什么有两个大电容不是一个,但又有PFC 电路,奇怪.....?

下面这个应该是PWM 把,芯片是TL3843P

这个是PFC电路吧?,芯片是UC3854N

这个是12V 的模块,3.3V 跟5V的也是类似这样的模块,只是上面的电阻阻值不同,会是这个的问题吗?

主动PFC 两个大电容间的电压应该是多少,305V 还是 380V
上电后这个电源待机两电容间电压是300 多一点点,
这个电源串一个60W的灯泡 上电待机灯泡会闪好一阵子才灭(大概10多秒吧具体没有计算),不像平常电源那样闪一下就灭,
这个电源的问题是,12V 带不起负载其,连自身的两个风扇也带不起,12V 变成8.3V左右,
开始怀疑是风扇问题,换过好的风扇也是这样,但不接风扇带一个光区12V 反而正常其他电压也正常,
不过接风扇再接一个光区又变8.3V了.难道风扇的功率比光区还高?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最后那个图是 12V的 模块,上面有两个电位器,是调什么的呢?电压吗?会一个调电压,一个调功率的吗?

网友:
风扇的的负载特性是感性的。最后一图中下方的那个精密电阻和431连接,调输出电压的可能大,上面的那个不好说,可能是监测输出过压的。

网友:
次级的12V的电容已经更换过了,问题依旧

网友:
12V 带不起负载该怎么查呢?开关管,整流管好象都没有坏

网友:
如果换了新的817C也不行的话只能试着调一下电位器了(做一下记号慢慢试)

网友A:
测量一下带动风扇的供电滤波性能?或者推动风扇的晶体管性能?先。

网友B:
主动PFC电容的电压一般为380V,看两电容的耐压值就知道了,看图PFC电路用了两只开关管,测开关变压器的进电压脚,如是380V左右则正常,才可进行下一步的测量和维修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主动PFC电容的电压一般为380V,看两电容的耐压值就知道了,看图PFC电路用了两只开关管,测开关变压器的进电 ...

待机情况也是380吗?看了些资料说是待机时是300V ,工作时是380V 左右,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一下带动风扇的供电滤波性能?或者推动风扇的晶体管性能?先。

带动风扇的电容已经更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待机情况也是380吗?看了些资料说是待机时是300V ,工作时是380V 左右,对吗?

要看待机电路,待机开关管接在380V那就是380V,如接在PFC之前那就是300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看待机电路,待机开关管接在380V那就是380V,如接在PFC之前那就是300V。

是PFC之前的.

网友D:
这电源貌似很给力呀、是不、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电源貌似很给力呀、是不、、

用料很足,所以才想修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料很足,所以才想修一下

嗯嗯、用料好的、有修的价值、垃圾的看都不看、你懂得、、

网友E:
主动pfc后面的电容一般是450v的,起振后电压是380v左右,否则应该未起振,要查PFC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主动pfc后面的电容一般是450v的,起振后电压是380v左右,否则应该未起振,要查PFC是否有问题。

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主动PFC,但没有看到一个大电感,只看到一块PFC集成电路,所以估计是主动PFC,
这个有两个(250v,470uf)电容也是我不确定是否主动PFC的原因

网友F:
建义你把5V3.3V的电容全换掉!还有3854、3843的供电电容也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建义你把5V3.3V的电容全换掉!还有3854、3843的供电电容也换了

这些都测量过没问题的

网友:
PFC电路没工作,查一下UC3854的15供电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