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0无3M5M 帮忙看看。

楼主(2013-02-20):
这块IBMT40无3v5v   但是3v5v的芯片条件都满足   供电15.6v SHUTDOWN3.3V   VL5V   3V5V 开启信号为3.28v   REF3.3V   驱动器供电4.6v    但就是没有驱动信号输出。  这个芯片我换到另一个主板上面可以开机,   1.8M也有。       请各位大师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在下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IBM T40年前我修过二个。供电用示波器修,是不是保护了。REF好象是2.5V

网友:
这个机子不用修了,修他做什么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台,3 5V上下管全换了 OK

网友A:
REF我在另一块好主板上面的确是2.5v   可是我这块3.3v  而且是把接地电容下掉才有3.3v    如果把那两个电容上上去就没有电了。  电容换过涛声依旧。  我就只有下掉不上,测试3.3v

网友:
检查h8看看吧

网友:
量LX3,LX5阻值,或者查DL3,DL5是否有电压。如果有电压,测芯片判断后极有短路,需查反馈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EF我在另一块好主板上面的确是2.5v   可是我这块3.3v  而且是把接地电容下掉才有3.3v    如果把那两个电 ...

REF:3.3V是不对的。我刚才测了一下,是2.5V.我家里还有个T40板。

网友:
换过芯片如果不是芯片的问题,重点我觉得应该查外围

网友:
如果芯片正常 条件正常 那就是反馈了
就这几方面的因素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REF我在另一块好主板上面的确是2.5v   可是我这块3.3v  而且是把接地电容下掉才有3.3v    如果把那两个电 ...

那现在是3.3v  ,该怎么办呢?如果把电容加上去就没有REF,不加才有3.3v 。电容我是用那块能点亮的主板拆下来的。

网友B:
还有BST查查看客正常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那现在是3.3v  ,该怎么办呢?如果把电容加上去就没有REF,不加才有3.3v 。电容我是用那块能点亮的主板拆 ...

你是不是10#和9#联锡了。这个芯片为:VIN----SHDN-------VL------REF-------ON3/ON5------PWR3/5----PGOOD;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BST查查看客正常哦

有4.7v 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是不是10#和9#联锡了。这个芯片为:VIN----SHDN-------VL------REF-------ON3/ON5------PWR3/5----PGOO ...

9 10脚没有连焊   两脚的阻值1200欧

网友:
这种机器大多换电容就ok了

网友:
把3  5V;滤波电容给换了

网友A:
大家不用回了,  这个机器是3.3v短路,哎我一直测试5v就搞忘了3v的阻值。  并且用烧机法测试到南桥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家不用回了,  这个机器是3.3v短路,哎我一直测试5v就搞忘了3v的阻值。  并且用烧机法测试到南桥短路。

3v短路如何会影响到ref?

网友:
用示波器就一目了然后 是放电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