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JP 开机不充电求思路

楼主(2013-02-20):
ASUS Z99的主板 版号A8JP 电源口位置进液,机器使用正常。开机状态显示电池放电中不给电池充电,但使用的应该是适配器供电,因为电池电量没有减少。关机状态下充电正常,不知道如何下手,求思路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电阻腐蚀了

网友:
检查IO条件

网友:
你都是不是电源口那里进水了嘛 ,就往电源口那个地方电路上找

网友:
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呢(充电的)要是小小个那种很麻烦,我上次都查了还是不充电,期待高手。

网友:
查ACIN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