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新手成功修好一台黑屏的机子

楼主(2013-02-20):
所接到的是一台8.4寸,用于机械手臂示教的机子,供电电源与机体分开!插上VGA及电源发现机子的电源灯不亮,黑屏,按power按钮无效!排除电源故障后拆开目测发现外观均正常(板子为乐华2025小板L),随后用万用表逐一打驱动板上各点电压12V  5V  3.3V  1.8V均正常,随后转向高压板发现12V电压正常但blon只有十几毫伏,随后断开blon端,从驱动板飞3.3V过去,灯管亮,到此可确定为驱动板故障且为blon无信号输出,重点怀疑mcu异常,查其供电正常,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电压档打晶振两端电压(只是短时测量,表笔不可长时间停留),发现其两端无电压差,果断找来同型号的替换,测试OK!(^o^)

网友(点评):
申请转正实例帖要附图说明

网友:
手机上写的,不方便传图,现从新附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