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N 跑0。7不动

楼主(2013-02-20):
不装CPU 跑到O。2掉电  装上CPU 跑0。73不动了。个人感觉没检测到内存

主板是AMD +NV单桥的。   CPU换过还是一样

测了内存的电压都有。 所有电感电压都出来了。
另外论坛上看到有一个仁兄和我的问题一样,他是一个+3V电压没出来。  我测我这个上面的电压都有出来。

不知道AMD CPU 内存要查那一些条件。。。

网友:
查CPU_RST信号,可能和内存关系根本就不大,这类机器多数都是和CPU有关,内存很少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测得CPU_RSVD_MB_REST#   CPU_RSVD_MA_REST#  为0。22V  不知道这二个信号电压对不对。

网友:
修好了,加焊一下单桥,,  现在测CPU_RSVD_MB_REST#有1。6V
小鸟哥。谢谢了啊

网友:
搞那单桥拆下来重新植株一般都可以

网友:
单桥的可能行很大

网友:
你都修好了。这机器就是桥的问题。我刚想告诉你你都修好。悟性达到了悟空的境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