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位指导

楼主(2013-02-20):
液晶显示器。驱动板。电源高压一体板。控制板这样详细的电路解释,有的请给一个谢谢各位。补充下,向控制板上的那些什么自动的英文简写

网友:
都不懂的话就买一本书好好看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淘宝上有吗

有的,好像叫什么新手三周学通。我都以前买过一本的

网友C:
你可以去各大书城睇下有没,每个维修人员人手都不会少得了这种书的,毕竟没人一生下来就会的了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去各大书城睇下有没,每个维修人员人手都不会少得了这种书的,毕竟没人一生下来就会的了,呵呵

嗯   马上就去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的,好像叫什么新手三周学通。我都以前买过一本的

谢谢你 我去淘宝上看看去

网友:
百度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