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给我瞅瞅

楼主(2013-02-20):
新手上路了,各位多多指教!!!!ATX插座8针PG信号  1 无穷大 啥意思啊 ? 电脑能开机不显示,诊断卡显示复位灯常亮。。。

网友:
信号线有无问题? 各电压? 有无拆机,里面电容有异样?如果电容起鼓就更换。

网友:
应该在线测试pg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