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态的华硕F80C

楼主(2013-02-20):
       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F80C,故障现象是花屏,外接也花屏,进BIOS也花屏,感觉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了,于是准备拆机加焊显卡。

        显卡是ATi的,加焊完后简单装了一下测试,第一次开机亮了,正常,通过自检了,不花屏,于是关机,准备插上U盘、键盘进PE系统看看,再次开机时悲剧发生了,开机有LOGO,但不是以前的白色ASUS了,而是五颜六色的,注意不是花屏,只是颜色变了,还挺好看的,彩色LOGO闪了一下就不显示了,但是能看出屏幕是亮的,外接也是这样,有背光无信号,BIOS也进不去,反复测试也是如此。郁闷死了!难道显卡挂了?但是为什么还能显示LOGO呢?怀疑是BIOS,可是BIOS程序这么轻易就坏了?

        无奈之下在论坛里搜了搜有没有人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,一搜还真有,有位坛友描述的跟我的情况差不多,他是最后把机器装起来就好了。好吧!我也装机……装好后怀着忐忑的心情开机,果真好了,测试了一上午没有问题,也没有花屏,收工!

        本来想挨个拔下设备看看到底不插什么会引起这种现象,但是机器已经装好了,也懒得再去动了,可以肯定不是光驱、键盘、喇叭的问题,剩下的只有无线网卡、硬盘、触摸板了,谁知道是哪个设备引起的,请告知下吧!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,能解决就好了,还管他是什么设备引起的

网友:
五颜六色的 是开机键旁边有个 按键  好像是进什么模式的 开机的华硕logo 就是彩色的。

网友A:
应该是按了另一个开关启动到了华硕的影院模式,就是不用进系统可能看电影听音乐的那个界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按了另一个开关启动到了华硕的影院模式,就是不用进系统可能看电影听音乐的那个界面

哦,是这么回事儿啊!明白了,谢谢!

网友:
五颜六色那个是华硕的多媒体,你按错开关了

网友(2013-03-23):
二楼傻B了吧,楼主问这个问题是总结经验,加强学习,按你这么说这次是好了,那下次呢,还是不知道哪出错

网友:
要分析问题的出处 不能搞好就了事 万一下次再碰到同样的问题 那不是又那个啥了么!

网友:
学习了。我的开机不显,电流1.19,

网友:
按错开关了吧,按另一个开关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

网友(2013-04-22):
你按错开机键了,要细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