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台达电源DPS-250AB-28A问题

楼主(2013-02-20):
本人有一台达电源 型号DPS-250AB-28A

该电源接入电脑后按下电源开关 电源风扇不动作。

将电源插下 使用绿黑短接法 进行短接 风扇正常转动,电源个接口电压正常。

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那个部件出了问题呢?

网友:
电源拆开后 发现里面电器元件没有 脱焊 电容没有鼓包 主要保险部分没有烧毁 烧焦现象

网友:
你确定是电源问题么?是电源问题就检查待机电压,一般为初级功率管功率不足

网友:
是的 电脑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使了, 因为是一台dell 薄机器 电源是专用的 所以只好想办法修

还能给一些具体的步骤么?

网友:
初级开关管
两只一样的 是1 3脚直通(蜂鸣档测得) 独立大的那只也是1 3角直通 没有脱机测量 是他们的毛病吗?

网友:
绿线有5v电压,大电容是200v 560uf通电电压158v 短接后风扇常转不停,带负载无法通电风扇也不赚

网友:
灰色线无电压

网友:
PG无电压自然不能正常开动电源,带负载无法通电是指带一个光驱也不能启动吗?空载输出的三个电压有没有那个电压异常呀?如果没有就试换一下大电容和检查一下二个大电容的电压是否平衡,有异常就修复直到出现PG电压

网友:
测一下PG电压为多少,如无,则是电源内部芯片问题。

网友:
短接 绿色黑色线后 绿黑的电压变为零v 灰色线电压5v 其他部分电压正常 挂载一个光驱光驱可以正常出仓有电  为短接绿黑线时候 灰色是 0v

网友:
带机紫色线有5v电压 在为短接的情况下

网友:
短接黑绿线后大电容是平衡电压158左右(+ -1v)

电源短接后只外接一个光驱 光驱可以正常工作sata供电

电源接入主板 按下开关键风扇不转,短接黑绿风扇也不转没反应

网友:
紧急求救

网友(2013-03-23):
你量下你的主板上各电压有没有短路的先

网友:
DELL的东西就是不好修,我建议还是找个有水平的店去修吧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