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锋锐K431 风扇不转

楼主(2013-02-20):
清华同方 K431 开机风扇不转,就在要进系统的时候转十几秒,就一直到温过高自己关机都不转了,是什么问题呢?度过风扇是好的

网友:
不行拉个常转

网友:
直接飞线长转撒

网友:
应该是EC有问题

网友:
大哥,5V!后继随便来个

网友:
USB接口供电取5V就行了

网友:
直接飞线改常转。

网友:
应该是温控出问题了,拉个USB 5V过去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