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228ZHW白屏

楼主(2013-02-20):
现代228ZHW,电压不稳导致保险烧了,更换后出现白屏,测驱动板供12V,5V正常,指示灯也正常,屏供电不插的话有5V,接天屏上只有1。8V,请教该从那查起

网友:
屏上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 仔细查

网友:
应该还有短路

网友:
我这有好几个白屏的,都被我叛了死刑了,不好修

网友(点评):
大电流接入 屏供电端 烧一下 反正也是死马

网友:
是屏坏了吗

网友:
昨天修好了一个,是用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条一起换的

网友:
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,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,还有一种就是电源的5V带载能力差

网友:
测屏电路有短路没  一般屏电路都有保护稳压管

网友:
换通用电源板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