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T410i开机暗屏

楼主(2013-02-20):
联想Thinkpad T410i开机暗屏 他们说这是通病 那位高手知道啊 指点指点小弟啊 !!!!!!!!
暗屏
通病

网友:
是不是到高压条供电不对

网友:
屏线。屏。 主板上的保险电阻

网友:
高压板测量下,VIN ON 和调节信号。点点灯试试。不管通不通病,先把基本的做了。

网友:
按顺序来查啊,老是想着通病有什么用,高压,灯管,屏线,主板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