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手里有一块WD2500BEVT的硬盘也就前面大概1-5%有点色块!

楼主(2013-02-20):
我的手里有一块wd2500bevt的硬盘,就前面1-5%有点色块 <150ms 17个  <500ms 19个 >500ms的有3个,没事干,随便找了个硬盘测试了一下,结果就是这几个小问题,手头没什么工具就MHDD。又不想扔,求如何解决!!!

网友:
把前面的百分之十屏蔽掉就能用了

网友:
我也有个WD盘认盘慢,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WDR到处都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WDR是免费破解版的?

用wdr3.0破解的就能处理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wdr3.0破解的就能处理了。

你QQ多少?我QQ:1816994663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QQ多少?我QQ:1816994663

那软件论坛有得下载
下载那个中文的就行。

网友:
擦写一下 把 前面百分之二十  去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软件论坛有得下载
下载那个中文的就行。

地址多少,你把地址发给我或者你加我Q说下,谢谢

网友:
急求。。我自己的硬盘有绿道。。。想问下。。怎么解决啊?

网友:
绿块应该不影响使用。

楼主的硬盘,若是用MHDD标记红块和棕块为坏道,再F4 Remap可行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