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930 不加电 求助

楼主(2013-02-20):
ACER  4930    LA 4201P

故障是 按开关不加电,  测量   无 3  5 V  待机供电
测 有  3 5V  供电管理 有   VL 电压,     3 5V  供电开启信号也正常,  (系 比较器输出控制 非EC)
测量  3 5V  负载无短路    断开  焊接跳线     3 5V  供电正常,   接上 5V 的 也正常,就是不能接
3V 的 , 外接电压 3V  测负载电流才 0.03A  没有短路,

直接更换了  3.3 的 滤波钽电解    情况依旧,

考虑到  目前由于放了 COMS 电  通电便自上电,   考虑是 3.3  负载 外接电 没有问题,
如果机器通电,一上电瞬间 开启了 后续比如转换电压等 地方 导致 过流 遂保护,

我把 3.3 待机供电 能通到的 几路地方 看了一圈, 有 2.5V 转换 1.8V 转换提供控制  3.3LAN
EC 供电,按键板,多路比较器 供电 (供电压开启信号转换)    还有 2个 是 3.3 待机转换 3.3V 和 3.3VS    其他的基本属于 上拉供电 不可能造成 拉过流

各位看 此机如何 折腾?

补充内容 (2013-2-21 11:01):
问题解决, 不是3.3 短路 是 5V 转换部分有短路, 开始挑了3.3 不短了 老是查3.3 其实是 5V 那路 由于接上3.3 EC 就工作  自启动后  5V 电压转换工作了, 但负载短路,导致保护了。

网友:
看不大懂,根据图纸一步一步来

网友:
可能是3.3后续电压短路

网友:
原机子不加电.主板插上电源19V,后19V电压量测不正常,电压调动5V  6V 9V,然后测电容5V待机电压短路有32欧,19V转八个脚芯片型号AJDDF是个什么管?这个取下来测导通,